楼主(2014-06-27):
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-A2 使用内部位置模式Pt,尚未走到位,目标到达信号提前输出,有大神碰到过吗?不尽感谢~

楼主:
额,打错了是Pr,提前感谢有心人能相助解疑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,打错了是Pr,提前感谢有心人能相助解疑。

没有用到过,我查手册有一个P1-54项,PER位置到达确认范围,
参数功能:在位置(PT)模式下,当偏差脉冲数量小于设定的位置范围(参数P1-54设定值),则输出位置到达信号(TPOS)

设定范围0-1280000,单位:脉冲。

这是我查的B2系列,A2的一定也可以
  • 下载积分:+3(sjm213) 热心助人!

楼主(2014-08-06):
引用 网友A:

    没有用到过,我查手册有一个P1-54项,PER位置到达确认范围,
    参数功能:在位置(PT)模式下,当偏差脉冲数量小于设定的位置范围(参数P1-54设定值),则输出位置到达信号(TPOS)

    谢谢哈,很久没上家园了,我之前改过P1-54,发现不是这个问题,这台伺服的输入电源三相电源每相电压分别是180 120 34,伺服变压器坏了,但不影响使用。后来监控plc发现,输出灯还没亮,程序内的触点已经接通,动作开始执行,后来改了加了沿时,让机器能用,现在是光看动作,有时会有沿时,有时候就直接动作,相当于把沿时时间抵消了!再次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