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A171SHCUN 输出求助!

楼主(2014-06-27):
三菱A171SHCPUN输出4组控制伺服马达,现在有一组地址3的没有输出,求助各位我要怎么处理,该CPU已停产,CPU 与伺服马达的SSCNET口是否坏了吗?
使用三菱普通软件可以修改吗?
谢谢!有空的朋友帮忙解答下。

网友A:
这个需要对应的PLC软件才可以的。三菱早期的运动CPU。
记得本站有这个软件免费分享的。

网友B:
3#不动4#还能正常,可判定SSCNET通讯正常;
另有问题就是伺服放大器本身,或程序控制上有问题。
这需要更详细的描述才能判断。
如伺服控制器型号,有无故障代码等等;
能提供两CPU程序更好。
//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即便有软件,没有专用通讯模块也无法建立连接。

楼主:
先谢谢大家:
4台只有3#,它是会动但速度太慢;
把放大器地址对调可以正常输出,说明控制器/线路/马达正常
CPU程序没有问题
运动控制程序会缺失还是输出口有问题?求解!

网友B:
它是会动但速度太慢
只是速度的问题??只要速度上来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了吗?
伺服放大器也没有报警?
---------------
这样的话整个程序控制上都没问题,需要检查参数设置情况了,是否速度被修改掉了。

楼主:
把3#/4#地址更换,放大器及电机正常啊
参数4台均确认没有异常
就是电机速度慢到不行,电机同时异响
控制没有问题,我拿其它线的A171SHCPU过来还是使用原来的程序下去就可以
运动控制程序要如何可以发现是模块坏了还是运动程序丢失,
另外那个口可以改吗?
谢谢版主!

网友B:
出问题的这台A171SHCPU放到别的线上是什么现象呢?

网友C:
分别检查4台伺服的参数,在看看

楼主:
出问题的这台A171SHCPU放到别的线上是什么现象呢? 同样问题
分别检查4台伺服的参数 参数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