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28):
请教做两台PLC通讯,怎样将从机中碥码器的信号传给主机呢?
程序中的H303A表示什么啊?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A:
读从机中编码器信号,如果要求高的场合,由于通讯的原因实时性不强,可能不准。

网友B:
十六进制数

网友C:
PLC品牌?型号?如何通讯?

一般此类程序结构,是将字符转化为ASCII码再输出至地址寄存器。
首先查查“ASCII码”的概念,再做探讨

网友D:
同意楼上
不过用西门子的做应该更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LC品牌?型号?如何通讯?

一般此类程序结构,是将字符转化为ASCII码再输出至地址寄存器。
首先查查“ASCII码”的概念,再做探讨

你好,PLC是台达EH系列的,采用RS485通讯,这是个两台PLC通讯的程序样例,以下是附件,不过其中的十六进制代码,我不知什么意思?特请教各位老师,
我想做的控制功能是:在同一根轨道有两台移动小车,对应8个工位,在每一位工位独立完成下货,取货功能,由于移动有40米,移动布线不方便所以设计每台小车由独立PLC控制,
控制流程是:
1.在起始a工位时,一号小车装货,确定装好移到b工位配货,确定一号小车到b工位后二号小车移到a工位装货,以些类推,当前工位有小车时,禁止后小车移动.
2.当一号小车移到H下货工位,完成下货后,一号小车进入待机工位,二号小车移到H下货工位,下货.
3.当二号下货完成后,才两台同时返回起始点
描述:两台达PLC通讯485样例
附件: 两台台达PLC485通讯.zip (12 K) 下载次数:29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