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28):
^XA
^PW600
^BY2,3,100
^FT120,100
^B3N,N,,Y,N
^FD1234567890^FS
^PQ1
^XZ
如何把上面的代码转换成十六进制并把它存进数据寄存器  然后在通过串口模块来发送呢    程序怎么写谢谢

我自己转的成十六位数据时
5e5841
5e5057240
5e4259260360100
5e465412060100
5e4234e604e59604e
5e464412345678904653
5e50511
5e585a
我是这样赋值给寄存器的
$MOV ”5e5841" d1
$MOV "5e5057240" d2
.
.
.
.
$MOV "5e5841" d8
请高手帮忙看下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
崇拜高手

网友A:
不要转成16进制再代入指令,直接输入字符,
如:
$MOV "PW600"  D0
串口通讯需要用软件来调整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