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28):
现有3KW6极电机一台,配7.5KW国产通用变频器。启动不起来,需要用力盘电机轴才能转动,当频率低于10HZ,电机就不转了。20HZ时,电流7A。如用电网可以直接启动,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此问题。矢量变频器可以启动么?

网友A:
泵的负荷重,电机直接启动的扭矩比较大可以克服泵的阻力,但变频的转矩是逐步上升的所以无法克服掉阻力就启动不起来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泵,看一下胶套和螺杆磨损情况,检查轴承。一直到用手可以转动泵就可以了。
泵是新买的。胶套和轴承肯定是没问题的

网友B:
可以设定一下变频器中有一个转矩参数。可以在低频时增加一定的力矩。
试过了,也是不行的。泵好像一直处于负荷很重的状态。

网友C:
用磁粉离合器,当转速起来了再慢慢接合。不然就用两个接触器,先用控制电网接入启动,然后变频器先与电机断开后启动上升至工频后再接入电机。
不行的,昨天试过了,电机有时需要快,有时需要慢,甚至有时是不转的。

网友D:
直接启动,电机加上热保护。
电机有时需要快,有时需要慢,甚至有时是不转的。

网友E:
很明显你的配置存在问题 3KW的电机配7.5KW的变频器  别把你的小电机整烧了,一直超电流运行 小电机滚烫。。正确算出扭矩力,配适合的变频器和电机。再就是排查是不是传动部分是不是有故障。。

网友F:
把变频器下限频率设定在10HZ以上.

网友G:
用软启动器
相信自我!

网友H:
变频器参数没有调好😊,应该有个电机极数的选择

网友A:
他就是负载重的问题,泵启动的时候胶套与螺杆的阻力很大,当变频器还没起来时就因为超电流而保护了,即使转起来后要是需要低频运行的话还会因超电流而停的。我建议算算你需要的流量吧转速控制在一个比较高的频段,这样就不存在低频运行了,至于怎样克服启动的问题那就设置一下保护值吧和保护时间。

网友I:
低频手动转矩补偿,最近刚调了一台搅拌设备,也是启动困难!用矢量都达不到要求,没办法试了一下手动转矩补偿,呵呵,OK了!

网友J:
合理设置变频器参数,降低载波频率看看。

网友K:
3kw的电机,重载启动变频器选择增加一个规格;像你的情况必须设置为矢量控制,能自动调节低频输出力矩。另外有些国产低档变频器虽然设有矢量控制,却不具备理想的 矢量性能!

网友L:
变频器选用不恰当。如果启动转矩大且低速运行,普通U/F控制变频器调整比较吃力的情况下可考虑使用矢量控制变频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