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储能式点焊机充电跳闸

楼主(2014-06-28):
请教一下,我厂的电容储能式点焊机充电的时候就跳闸。我以前没有维修过这种设备,请问问题的可能性在哪里了????求指教。

网友A:
充电中跳闸说明有电容漏电或短路,很简单,没什么东西的,
吕工你好,请问那个储能电容大概什么样的啊
下载积分:+3(longfei1982) 真诚感谢!
相信自我!

楼主:
主要是快下班了,我没有仔细看看。我想问问那个储能电容大概是什么样的啊?

网友A:
圆柱体,有二个电极,还有电压v值和容量uF。有很多个并联的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主要有二种情况,一种是你的焊接在焊接放电时在充电,这种情况相当于短路,
另一种是你没有焊接放电时,断路器跳闸就是电容漏电或是短路
mythic

网友C:
检查下充电电路的限流电阻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