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伺服不能自动送料

楼主(2014-06-28):
送料机手动可以向前向后,一打到自动,准备完成,冲床一冲,伺服马上急停。请教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把程序上传 看看
是新机器吗

网友B:
冲床一冲,伺服马上急停
这句话的背景有无好好调查??
EMG信号如何控制的?

楼主:
送料机手动可以向前向后,打到自动,准备完成,冲床发出送料信号,送料机伺服马上急停报警。请教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EMG是Y1控制

楼主:
程序附上如下

网友C:
程序不能打开!把整个文件压缩发上来

网友D:
看报警代码,还有伺服控制什么,如果是送料,冲压时当然停止

网友C:
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程序?

网友C:
工厂买回来的送料器

网友E:
在哪里买的送料器,是不是广州番禺一厂家做的?

网友F:
既然是冲床送料器,冲床在冲压过程中肯定伺服是不能动的,只有冲压完成(或者在上止点)伺服才能送料

楼主:
是冲床要送料机送料,送料机就报警

楼主:
程序压缩包

网友G:
程序打不开啊

楼主:
你的GX版本低了,我用GX8.6

网友H(2014-09-12):
你的程序打不开,我的软件就是8.6版本

网友H:
8.86也打不开,可能你下载保存文件没有把保存的文件夹全部转换为压缩包

网友H:
你的解压包根本不能打开,要填加二个安装信息和MDB文件才能打开

网友H:
我已经帮你转换成能打开的新建文件夹文件了,其实冲床给伺服送料信号,冲床必须设定角度如:启动信号角度270度,终止角度90度,给送料机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