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D加法

楼主(2014-06-28):
ADD加法运算,如何将三个数以上一次相加

网友A:
这样不可以吧!要把两个变量相加的结果,再和下一个相加。例如:D0+D1=D2 D2+D3=D4 或者用循环配合指针可以实现多个数据相加

网友B:
用c语言

网友C:
变址,用for来循环

网友D:
四则运算的指令用法先要弄清楚了 源操作数 目标操作数

网友E:
用sum指令

网友F:
没有求总和的指令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