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28):
求助各位大神,难道三菱高速脉冲输出只能是Y0Y1两个端口吗?
我要控制3台步进电机,开始没注意PLSY指令只能控制Y0Y1,后面PLC定回来才发现悲剧了,定的是FX1N-40MT-001,晶体管输出。
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其他Y点输出脉冲呢?我开始考虑的是晶体管能适应高频响应,所以就没想那么多。
刚毕业的小伙子求助各位了,不加脉冲扩展模块的情况下如何实现2点以上的脉冲输出。

网友A:
增加一个PG模块

楼主:
哦,看来只能加模块了,老板对我的映象估计又要减分了

网友B:
LZ你这怎么选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你这怎么选型的

我以为脉冲输出只要选晶体管输出就行了,没想到要专用模块

网友C:
书到用时方恨少,如果第三轴的频率不高,可以用普通的脉冲输出代替。

网友D:
不是同步运行 你可以sry信号选通

三菱也有3轴脉冲的 看你怎么选了

不过都用步进了 定位模块也没什么意思

搞个别家的plc

网友E:
重新选个FX3U系列的。跟老板说一下,把错的那个作为库存。

网友F:
俺有4路脉冲输出滴,y0 y4 ,y1 y5,y2 y6,y3 y7 ,支持三菱上位机编程,你用不。

网友B:
LZ肯定没有选型的时候肯定没有看样本、系统手册之类的
引用 楼主:

我以为脉冲输出只要选晶体管输出就行了,没想到要专用模块

网友G:
不可能,楼主想多了

网友H:
经验啊!学习了

网友I:
工控产品范围之广是你老板不能理解的,如果为这个就对你有看法,我个人认为是他水平太低了。
用人不疑疑人不用。
希望你能做到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