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三菱plc通讯

楼主(2014-06-29):
三菱通讯,把D8120设置为H0C81
是什么意思,
我知道转换二进制为1100,1000,0001
低8位的意思是8位,无效验,1停止,9600bt
那么高四位的1100表示什么呢?
求大师解释

网友A:
你首先要查询D8120里的每个位是做什么用的

网友A:
这种问题多看看书就知道了

网友B:
三菱FX通信规定了,b11,b10,b9 为控制线的选取方式,当使用通信板卡FX2N-485-BD时b11,b10="11"

网友C:
特殊模块手册认真看看就明白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