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横河DD电机调试软件DrvX3 Support Tool

楼主(2014-06-29):
DrvX3 Support Tool为中文、日文、英文三语言版本,当安装完成后无法打开提示错误码并提示错误内容为“部件FM20.DLL或附件之一不能正确注册,一个文件丢失或无效”时请先安装office 2007,安装完成后再安装DrvX3 Support Tool可正常打开。下载地址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dDisFXf

楼主:
下载地址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qWsJc9Q

网友A(2014-10-05):
感谢,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

网友B(2015-03-25):
各位师傅,我用这软件,和这个驱动器怎么通迅不上??请各位指教!!

网友B:
没人用过上面这个驱动器??

楼主(2015-04-27):
横河DD马达调试说明下载地址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qW9gprA
手册下载地址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dDjKpPZ
通讯是很简单的,笔记本电脑USB端口通讯需要二条线连接起来才可以,还要正确安装驱动程序,然后打开调试软件选择上线--连接就可以了,如果笔记本有串口只要一条线就行了,具体方法请参考DD马达调试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