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三菱触摸屏如何与西门子200PLC连接

楼主(2014-06-29):
三菱触摸屏如何与西门子200PLC连接?通讯线如何制作?求制作过的大侠指点一下

网友A:
232还是485连接的?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西门子200PLC的接口是485的,三菱的触摸屏有232和422接口

网友B:
买一条建议的200PLC串口编程线缆即可;
使用触摸屏RS232口通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