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纠结于70平方电缆电流问题,忐忑在心总有几分不安。

楼主(2014-06-29):
早上去量电流才130A,到了下午去量电流却达到210A,当中也没增加其他负载,电流怎么陡增国七八十安??蛋痛啊,各位仁兄。请给一一个合理在解释。

网友A:
你看起来没有负载改变,实际呢?你确定得了吗?比如说,你的其他机器都没有开,但是打开了许多空调。那个空调是根据制冷需要变化启动停止压缩机的,你前面一分钟测量,可能压缩机停止状态,电流非常小,等一分钟测量,压缩机正在运转,一台空调就要增加2到10倍先前的电流,如果有10台呢?20台呢?再比如你有注塑机,注塑机的·工况是开合模动作及电加热时,电流显著不同的。。。。。你需要多多反复在相同与不同时间段测量记录,对照该时间段确定的负载,才有分析的意义
海纳百川

网友B:
现在高温天气;整个用电量大;进变压器的电压假如11000v变成了9700v。那么电流也要变化;线发热以后也要变化;但是偏差应该不会这么大;
真诚到永远

网友C:
唉!!既然如此不放心建议你装个电流表!监视一下不就可以了!再说也不在意这几个大洋!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空调白夜班同样的开,其它负载夜班无明显变化,可白天温度升高后电流也升了几十安,刚才去量已到210了,去年也是这样。难道我这多芯70方电缆可过210以上??我问了五金供应商,他说可过350呀,但我也查了相关电缆厂家的线径可载安全电流,只能过213A。改线工程量大,每天这样担心不是办法呀。

网友D:
感性负载电流波动是很正常的 。。

网友E:
功率因素有没变化?

网友F:
换线怕工程量在,不如也学学南方电网,限时片区轮换停电

网友G:
我建议你认真测量电流的变化,认真的分析你的负载特性,看看变化规律,把你的电流表进行校验。用两款电流表测量。

网友H:
仔细对比下,慢慢排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