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风扇报警应急该如何短接线!!!~~~急

楼主(2014-06-29):
如题,一个三菱的伺服控制器的风扇坏了报警,应急想短接一下, 红黑黄三根应该短接那两个,风扇电压多少?

网友A:
换个风扇

网友B:
短接无用,必须要有!

网友C:
只需要给个0V就可以了。具体是哪根你测量下,记不清了。

网友D:
2楼的正解

网友E:
风扇报警主要检测风扇的电流或变频器的温度,
跟你短接哪根线有毛线的关系呀.
乱短接线小心把主板搞挂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风扇报警主要检测风扇的电流或变频器的温度,
跟你短接哪根线有毛线的关系呀.
乱短接线小心把主板搞挂了
对滴,我不知道楼主怎么有这么个想法,太神奇了

网友G:
黑黄短接就可。

网友H:
先试一下黑黄短接,实在不行再红黄!没问题!

网友I:
三菱变频器风扇异常报警可以设置参数禁止风扇运转、三菱伺服风扇报警我还没有处理这种问题,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报警啊,

网友J:
三楼的可以试试。不过这个风扇可以试着修一下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