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29):
如果D0是5、D1是220十进制数
我想先用程序变成16进制的5、DC
然后再并到一寄存器里面5DC,这样可以吗
请DX帮帮忙

网友A:
16进制的5DC=十进制1500
16进制->十进制
5DC=5乘以16的2次方+D乘以16的1次方+C乘以16的0次方=1500
并到一寄存器里面5DC=1500
不知這個值是不是你要的?

网友B:
引用楼主郁晓丹于2014-06-29 10:11发表的 三菱PLC寄存器 :
如果D0是5、D1是220十进制数
我想先用程序变成16进制的5、DC
然后再并到一寄存器里面5DC,这样可以吗
请DX帮帮忙

首先要先了接 PLC 寄存器資料儲存方式
它是以16位元 2進制儲存 以十進位顯示

          上位元         下位元
D0 = 5  = 0000  0000       0000  0101
16進制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5

D1=220 =0000  0000       1101  1100
16進制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   D       C

接著看你需要截哪部分資料 選擇適當指令拆解結合

如果只是需要 D0  D1  下位元合併
其中的一種方法  (上位元確定為 0 )

1.將D0 左旋 8個位元
  -----------[RCL D0]       D0= 0000  0101  0000  0000

2. 將D0 與D1 相加
   ------------[ADD  D0 D1  D2]

D0 = 0000  0101   0000  0000
D1=  0000  0000   1101  11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2=  0000  0101   1101  1100
            0         5        D       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