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程序看到不懂,请授教

楼主(2014-06-29):
FROM K0 H0E0 K2Y000 K1
TO K0 H160 K2M0 K1
TO K0 H161 K1M10 K1
TO K0 H162 K1M20 K1
请详细解答,我是新手

网友A:
这是一个三菱读取和写入模拟量模块的指令,手册上有样例程序的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简单的读取和写入指令,参考编程手册很容易懂的。

网友C:
模块的读写指令,应该不只是限于模拟量,而且从第一条指令看,更像是读取的开关量,将其输出到输出点了
请参考编程手册,很容易理解的

网友D:
楼上这些人真坑爹,人家看得懂还问你们干什么!!!

网友E:
读写CC-LINK模块也是这样

网友F:
求别人是没有用的,看看上面的。有空的话还是看看读写指令吧

网友G:
特殊功能模块读取指令~~

网友H:
应该是CCLINK 通讯的程序
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