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触摸屏TP 170B Color下载线

楼主(2014-06-29):
西门子触摸屏TP 170B Color 下载线可以用USB转RS232线吗?如果不可以,TP 170B Color 下载线可以自己制作一根吗?

网友A:
可以;
线缆在论坛【线缆图纸】区找找;
RS232通讯实在太慢,建议连接PLC通过编程线传输画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;
线缆在论坛【线缆图纸】区找找;
RS232通讯实在太慢,建议连接PLC通过编程线传输画面
也就是说可以用USB转485的线(200PLC的下载线)给这款触摸屏下载画面了。山寨的200PLC的下载线(几十元一条的)可以吗?

网友A:
山寨的下载线没用过不知道。
通过IF1B口需要先把触摸屏和PLC建立连接,PLC通讯口处用带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,编程线缆插在连接器的编程口上,通过MPI与触摸屏通讯

网友B:
170的线比较简单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C:
西门子200PLC的下载线就可以跟西门子人要界面进行下载啊SMART700的人机我就是用200PLC下载线下载的啊

楼主:
后来找了一台式机,上面带232接口,用了一根232连接线连接西门子西门子TP 170B Color触摸屏,是可以下载画面的,触摸屏里是需要设置的(WINCC 软件版本是SP4的)。SP2版本的软件好像没有对应版本的TP 170B Color。

网友D:
山寨的下载线挺好的,又不贵

楼主:
后来用USB转RS232的线也是可以的,只不过是D型9PIN接口不一样,用两个D型9PIN母头转一下就可以了,注意转接线2、3要交叉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