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AB 小型plc1761上的接口是什么型号?

楼主(2014-06-30):
1 想做1个编程电缆,不知道plc上的接口是什么型号
2 是不是和三菱小型plc一样

楼主:
谢谢!问的是那接口是不是和三菱小型plc一样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问的是那接口是不是和三菱小型plc一样?
形状一样,针脚定义不一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把我的图下边的给切了

网友B:
那个头你买不到的,和三菱的类似(Mini din 8P)但缺口不一样。用三菱的头改的话容易把编程口拔坏,插拔都很费劲
原图在此

网友B:
另外这个编程口可以定义为RS232或DH4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