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30):
控制功能是:在同一根轨道有两台移动小车,对应8个工位,在每一位工位独立完成下货,取货功能,由于移动有40米,移动布线不方便所以设计每台小车由独立PLC控制,
控制流程是:
1.在起始a工位时,一号小车装货,确定装好移到b工位配货,确定一号小车到b工位后二号小车移到a工位装货,以些类推,当前工位有小车时,禁止后小车移动.
2.当一号小车移到H下货工位,完成下货后,一号小车进入待机工位,二号小车移到H下货工位,下货.
3.当二号下货完成后,才两台同时返回起始点
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A:
加反射式 光电电开关
让小车能"看"到对方就好处理了

网友B:
二台小车单独PLC控制的话那么pLc之间要进行通讯确认小车原点信号,待机工位,当前工位。做好互锁条件就好,不是什么难事。另外控制小车移动的PLC还要按收出料设备的上料下料信号来告诉小车进行相应移动。个人认为一台PLC就能搞定,何必用二台pLC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,小视了PLC的处理能力。与冰箱厂的多工位发泡机很类似,你这个逻辑。
相信自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反射式 光电电开关
让小车能"看"到对方就好处理了
[/quote
你好,谢谢回复,你的意思是,将两台小车用光电电开关相连,当一号小车移出光电范围,二号车没测到前面小车时,开始移动,但怎么能精确定位,两小车移动时会
3cm错位,而且环境不好会影响反射板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二台小车单独PLC控制的话那么pLc之间要进行通讯确认小车原点信号,待机工位,当前工位。做好互锁条件就好,不是什么难事。另外控制小车移动的PLC还要按收出料设备的上料下料信号来告诉小车进行相应移动。个人认为一台PLC就能搞定,何必用二台pLC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,小视了PLC的处理能力。与冰箱厂的多工位发泡机很类似,你这个逻辑。

谢谢吕工,一台PLC做是简单了,可两台小车40米移动,小车上上料下料,主控,定位有十多条线,不好布线,而且来回移动线易断.
不知吕工用一台PLC时,线路怎样接入小车的?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吕工,你好!对一台PLC控制,我一直没找到好的布线方式,所以才想两台独立控制,但两台PLC通讯没做过,不知怎么将主小车信号传送给从小车,
例如一号小车到了B配货工位,输出到位信号M1闭合,二号小车接到M1信号后运行.可怎样在程序中表达出来啊?<我用台达,或三菱的PLC>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扁线

你好,因为线太多,用扁线加拖链传动,在40米的来回中会影响小车在配货工位中的动作,我想将每个小车独立控制,用滑触线供电,可一直没解决两小车怎么通讯的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D:
用通讯做呀 不是太难 理清逻辑关系 大概一个下午程序写好 然后上机调试。

网友D:
具体再问一下  在配货区是人工配货还是自动配货?如果是自动配货 ,就是配货好了小车再移动,还需要把这个程序写进去是吗 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具体再问一下  在配货区是人工配货还是自动配货?如果是自动配货 ,就是配货好了小车再移动,还需要把这个程序写进去是吗 。。

是自动配货的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E:
用无线电 不就可以了`1` 电源用行车那中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无线电 不就可以了`1` 电源用行车那中就好

谢谢你!用无线电通讯两台PLC是好,能请教怎样通讯吗?或简单例子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如这个程序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E:
你按正常的通信方式写好    先把两台PLC通信一下  然后就把无线通信模块 接上OK了    深圳有一家做这个 很成熟的

网友E:
还可以参考一下电镀线~!

网友E:
楼主 是不是可以把方案该一下呢?  一个小车负责一段区域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按正常的通信方式写好    先把两台PLC通信一下  然后就把无线通信模块 接上OK了    深圳有一家做这个 很成熟的

以前没做过两台通讯,能请教一下怎样做吗?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 是不是可以把方案该一下呢?  一个小车负责一段区域??

你好!方案是改不了的,因为载货后两小车没法转移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F:
1;用一根三相(或三相四线)滑触线供电.把PLC装在小车上。
2;用2跟滑触线,只要控制滑触线的相许就能达到目的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
以前没做过两台通讯,能请教一下怎样做吗?

两台通讯不是很难,关键静下心来研究下。

网友B:
实线布起来有困难那就只能考虑无线模块了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H:
还有一种通讯!!那就是用无线猫!就是电力上面用的比较多!那玩意绝对比你用无线可靠!你不妨在晚上搜索一下电力无线猫,祝你好运!

网友I:
烧钱的做法:  地面Q PLC  通过光传输器与小车上的FX PLC 通讯   一边对应一台小车 FX PLC 。 (这个必须写通讯程序)
省钱的做法:  地面一台FX PLC 通过无线IO模块 与 小车上的16进16出的无线IO模块通讯 (小车上没有PLC)。
无线IO模块相当于地面IO映射到小车上的IO上,通讯不需要写模块开发商已经做好了。

关于小车定位  每个工位 安装一个150MM 的定位片  小车上采用两个光电定位 两个光电同时ON 小车就定位  一个光电ON 就是低速。

网友J:
有必要搞的这么复杂?
前面不是有人说过光电开关吗?光电开关,就想当于限位开关了,光电开关看到对方就这个方向不能动就行了
选个合适距离的光电开关就行了

网友I:
那只是整个系统中 的一个子系统 :防撞系统。懂?

网友F:
问一下楼主这是什么样的工程,个人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效益很低,1234,,,,,,小车,为什么要2个?这样的话不如把两小车做成连体,1#加满后前行,2#到原1#位停止并加料,加满后在前行到B1#加料,加满后前行,2#到B停止并加料,,,,,,。

网友A:
光电开关有 漫反射式的

距离近的话用凹槽式的光电开关  每个小车拖一小挡片  方便得很

带细长辫子的行程开关  碰到就停

一个细杆后顶个小弹簧  碰到检出

有什么难的?

网友K:
这个不难,但是你用一台机更容易

网友L:
用西门子300组态控制会更好啊

网友I:
还是建议用西门子400会更好O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烧钱的做法:  地面Q PLC  通过光传输器与小车上的FX PLC 通讯   一边对应一台小车 FX PLC 。 (这个必须写通讯程序)
省钱的做法:  地面一台FX PLC 通过无线IO模块 与 小车上的16进16出的无线IO模块通讯 (小车上没有PLC)。
无线IO模块相当于地面IO映射到小车上的IO上,通讯不需要写模块开发商已经做好了。

关于小车定位  每个工位 安装一个150MM 的定位片  小车上采用两个光电定位 两个光电同时ON 小车就定位  一个光电ON 就是低速。

这真是个不错的方案,谢谢分享!请问16进16出的无线IO模块通讯能装碥码器吗?因为小车在配货时要用到??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I:
编码器主要是用在定位辅助 与 速度控制
定位辅助作用 :   编码器只是控制一个范围 定位靠小车上"U”型两个光电
速度控制     :   距离目标比较远时可以高速 接进目标时可以中速   两个定位光电其中一个检测到了就低速  同时检测到就停止定位完成了。

我们公司用的是烧钱的方案 定位也没用编码器   在小车辅动轴上安装一个法兰片上面开很多孔  然后用一个U型光电  来计数   孔开的越多精度越高。(取决于你买的无线IO模块响应时间)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编码器主要是用在定位辅助 与 速度控制
定位辅助作用 :   编码器只是控制一个范围 定位靠小车上"U”型两个光电
速度控制     :   距离目标比较远时可以高速 接进目标时可以中速   两个定位光电其中一个检测到了就低速  同时检测到就停止定位完成了。

我们公司用的是烧钱的方案 定位也没用编码器   在小车辅动轴上安装一个法兰片上面开很多孔  然后用一个U型光电  来计数   孔开的越多精度越高。(取决于你买的无线IO模块响应时间)

哦,谢谢!
能推荐几个好用的IO模块吗?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问一下楼主这是什么样的工程,个人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效益很低,1234,,,,,,小车,为什么要2个?这样的话不如把两小车做成连体,1#加满后前行,2#到原1#位停止并加料,加满后在前行到B1#加料,加满后前行,2#到B停止并加料,,,,,,。

谢谢史工的见意!因为1456配货区时间短,而在23配货区时间长,为了提高工作效益,才采用两台小车的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谢谢老师们指点,我做好了,不忙时将样例分享给大家<用3台达EH3/PLC  LINK无线通讯>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M:
一个PLC  配滑触线,就能实现,这个和自行小车滑触线一样,只不过你的小车返回路线和前进公用一条路线,效率也不会太高,最好是环形的那种

网友N:
无线IO模块,一台主机放在某一台上,另一台用无线IO模块

网友O:
我们公司是日本大福公司做的电镀线,它有6组滑线,三根供电,一根地线,用两根滑线当导线用作通讯,用了10年了,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P:
在每个工位加一个脉冲信号啊如A1 B2 C3 D4___________H8
当1号小车到B工位,利用PLC的一个输出点发脉冲给2号小车
当1号比2号大于1时
2号可以启动
简单吧
一个PLC就可以了,2个就太浪费了
连输入点都可以共用的
输出就多1个点

网友M:
引用 网友O:
我们公司是日本大福公司做的电镀线,它有6组滑线,三根供电,一根地线,用两根滑线当导线用作通讯,用了10年了,没什么问题。

可以 啊 大福的东西不便宜呢,图纸程序能发上来看看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一个PLC  配滑触线,就能实现,这个和自行小车滑触线一样,只不过你的小车返回路线和前进公用一条路线,效率也不会太高,最好是环形的那种

谢谢指点,效率是不高,不过就客户提供的产量和场地,这种线就能满足了.因为小车是自动配货的,有编码器,两台小车,我实在没有想到怎么用一个能PLC控制,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无线IO模块,一台主机放在某一台上,另一台用无线IO模块

谢谢指点,.因为小车是自动配货的,有编码器,用无线IO模块传送信号反应可能慢了,我没做过测试,不效果咋样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我们公司是日本大福公司做的电镀线,它有6组滑线,三根供电,一根地线,用两根滑线当导线用作通讯,用了10年了,没什么问题。

谢谢指点用两根滑线当导线用作485通讯,可以解决不用无线了,省不少心,谢谢了!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在每个工位加一个脉冲信号啊如A1 B2 C3 D4___________H8
当1号小车到B工位,利用PLC的一个输出点发脉冲给2号小车
当1号比2号大于1时
2号可以启动
简单吧

因为小车是自动配货的,有编码器,两台小车,我实在没有想到怎么用一个能PLC控制,怎样把输出给另一台小车,怎么采集另一台小车的工作信号,而且两台小车不是同步的,如果一个工位缺货,那2号小车会处于等待,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Q:
光电开关驱动公用继电器。公用位置信号。2台PLC都可以采用到。
用SFC编程。
第一台小车的动作除了最后回归要考虑下第二台位置,其他就当压根没有第二台小车存在。
第二台小车根据第一台小车的位置来决定动作。这个位置是光电开关驱动的公用继电器信号给出的。

网友R:
我想了想  这样想你看怎么样,
使用IC卡安装在固定ABCDEFGH.....位置,然后在小车上安装几个读卡器(读IC卡的 和我们上班下班打卡那种 只不过我们定制成IO输出 比如用8位输出=256个状态,一般工位不会超过64个吧,)通过编码方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小车移动时通过卡的位置,卡刷一下就知道目前小车在什么位置,每个小车上装一台一模一样的读卡器,通过读卡器来确定目前小车是在什么位置。

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,本人有用过这种方法。

楼主可以看看。

网友R:
看了看大家的评论,发现你们想问题好复,1个PLC就可以了 就用我说的那种方案,读卡器编码方式,保证位置没有影响,还可以做到位置随便什么地方可以启动停止,
光电开关不好记忆位置,假如64个工作位置是不是要装64个光电开关??,  装64张IC卡经济还是 64光电经济, IC卡安装简单,安装前烧好数据就OK 基本不用维护。
如果有可能把4个小车的读卡器IO做成高速无线传送到PLC那就更完美了。

网友S:
用无线电,或遥控信号通信~~!

楼主(2014-07-31):
引用 网友R:
我想了想  这样想你看怎么样,
使用IC卡安装在固定ABCDEFGH.....位置,然后在小车上安装几个读卡器(读IC卡的 和我们上班下班打卡那种 只不过我们定制成IO输出 比如用8位输出=256个状态,一般工位不会超过64个吧,)通过编码方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小车移动时通过卡的位置,卡刷一下就知道目前小车在什么位置,每个小车上装一台一模一样的读卡器,通过读卡器来确定目前小车是在什么位置。

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,本人有用过这种方法。

这是个好方法,不过我没用过IC读卡器,看上去和用接近开关类似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T:
有两种解决办法,1,用我们很常用的无线电编码发射接收装置,有多点的发射接收模块,最笨的用1#PLC的输出来对发射模块进行控制,由接收模块来作为2#的输入,这种方式安全可靠。可以对多点输入输出编程,安全性高。在有一种办法就是用红外发射接收模块,当然不能用点对点的那种,要用类似于彩电的那种漫发射的系统,他的角度可以达到正负45角。很好用的,缺点是只能测试有无,不能多点测试编程

网友U:
用两台三菱的做并行通信,具体看FX通信手册,很简单的!

网友V:
我也觉得用一台PLC就够了,小车动力线用扁线,信号线用B7A省配线模块,很方便。可以参考电镀生产线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