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2N-1PG可以多点定位吗

楼主(2014-06-30):
想问一下,三菱FX2N-1PG可以多点定位吗?
比如一直线从左到右设置A--J10个点,工作全流程为A到B再返回A;A到C再返回A;以此类推A到J,再返回A.其中C到J点等距离。
如果用FX2N-1PG我不知道怎么设置BFM#17。
如果直接PLC脉冲指令输出好像更方便。

网友A:
走到第一个位置后,把第二个位置的值发给K17。走完第二个位置,再把第3个位置发给K17就行。

楼主:
谢谢,请问我在设置FX2N-1PG的BFM#17就应该是第一段距离的值,对吗?

网友B:
完全可以啊,多看点FX2N-1PG的资料啊,上面有例子程序啊,多看看 你就会了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