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30):
两台控制柜并排放,一台控制3个90KW水泵,软启动。
另外一台控制10来个小电机,300 PLC 。
3个软启动都有4-20MA 信号输出(水泵的电流) PLC读取后在屏里显示,还有一些流量,压力,的模拟量。
现在的问题是,运行中,电流,压力,流量都正常
偶尔就会出现一个压力和一个流量达到最大值,而且会维持这种状态,出现这种情况的是随机的,没有找出规律性
这个压力和流量在300 PLC 的同一个模块上,两个挨着。

网友A:
检修的事三言两语说不清的,监控程序看看吧

网友B:
查线路和确认检测元件有没有故障。
海纳百川

网友C:
加强屏蔽;强弱电分开;模块终端加电容抗干扰试试看;
真诚到永远

网友D:
还有个方法你可以试试!在控制模拟电压的线上加装磁环!祝你好运!

网友E:
一定是线路的问题
每天一点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修的事三言两语说不清的,监控程序看看吧

正在通过监测程序检查中,通过监测就是实际最大值,与外部输入相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查线路和确认检测元件有没有故障。

线路和元件不会有什么问题,干扰的可能最大,很麻烦啊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强屏蔽;强弱电分开;模块终端加电容抗干扰试试看;

模拟信号全部用的屏蔽线,不过接地和动力用的相同接地,模块终端加电容怎么选择型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个方法你可以试试!在控制模拟电压的线上加装磁环!祝你好运!

能否提供详细点,磁环怎么选用?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的信号线缆用的屏蔽线缆吗?

用的都是屏蔽线

网友D:
磁环大小需要查看一下你那信号线的直径,一般需要在磁环上绕个3圈以上,你就看看那个磁环能否穿过该线就OK!!!其他没什么要求!祝你好运!!

网友G:
你这是典型的干扰综合征,软起工作后是否在旁路上,可控硅干扰是很厉害的。

网友H:
我觉得,一般在变频器和PLC上加上地线应该就可以了,即使干扰也是会很频繁的。有地线的,接地良好,应该80%是压力变送器等检测的问题。20%是AD模块的问题。

网友I:
设备故障检修原则,先外后内、先硬件后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