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30):
请教各位大侠:
   我使用的proface触摸屏数据接口为USB接口。因PC连接多为USB接口,请教各位大侠,普通两头USB接口的线可以通讯吗?

网友A:
引用楼主晓梦寒烟于2014-06-30 17:09发表的 Pro-face触摸屏数据线 :
请教各位大侠:
   我使用的proface触摸屏数据接口为USB接口。因PC连接多为USB接口,请教各位大侠,普通两头USB接口的线可以通讯吗?

什麼型號的人機?
半月谈

网友B:
不能,去买这条线(CA3-USBCB-01)。
HAIHUKUOJI

楼主:
GP4000系列。
谢3楼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P4000系列。
谢3楼!

GP4000支持USB Mini

网友C:
不要数据线,用U盘或SD卡即可

网友D:
不可以,专用的两头USB线。

网友E(2014-08-23):
交叉网线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