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高手:可以用笔记本通过wifi或蓝牙和FX2N通讯吗?

楼主(2014-06-30):
求教高手:想用笔记本通过wifi或蓝牙来和FX2N通讯,可以实现吗?需要什么硬件、软件,怎样连接呢?

网友A:
你想象力很丰富, 你在PLC上装个接收WIFE信号的东西 试试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
每天一点点

网友B:
信捷有蓝牙转串口的模块,或者直接在淘宝买蓝牙转串口的板自己改改,WIFI转串口通信距离远些,但也麻烦些

网友C:
高手中的高高手啊。PLC可以实现无线通讯吗?

网友D:
应该要加无线模块,无线转串口模块,要增加成本了

网友E:
很不错的想法。期待有这种功能的PLC面试。

网友F:
我早在N年前买个一个蓝牙转串口的,结果与PLC没有通讯成功。因为这个玩意输出的只有2-3-5这几个脚有信号,在某些场合无法使用,如果能输出全信号,也许问题就能解决!

网友G:
我公司一个操作室有四个操作台,每个操作台威纶通触摸屏和FX3U PLC各一台。我把四台触摸屏接入一个无线路由器,这样修改触摸屏画面和plc程序很方便,设定一下IP地址就可以了,想改哪个改哪个。哈哈!这样用了几年了,

网友H:
西门子LOGO就可以直接用手机WIFI控制LOGO、通过以太网连接、方便实用啊,西门子LOGO-OBA7完全可以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