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高手:用笔记本电脑通过wifi或蓝牙和FX2N通讯,可以实现吗?

楼主(2014-06-30):
求教高手:想用笔记本通过wifi来和FX2N通讯,可以实现吗?需要什么硬件、软件,怎样连接呢?

网友A:
请咨询 欧迪尔 产品
不知道欧迪尔百度

网友B:
之前維修自動化設備時,就是wireless rs232 port 轉wifi 後,現場筆電連線或OA網路都可以監控使用的。
dlink/3com/ni都有賣

网友C:
说明一下WIFI理论速度只有100米, 蓝牙10米
根据现场环境通信距离更短. 没有太大实用价值,
你调试程序不在现场很危险的.
监控的话没太大价值 ,window由于干扰有时都能当机 ,你用的无线频带本身就是容易受干扰的频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