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30):
西门子触摸屏带485通讯口,西门子200PLC也是485通讯口。那么它们之间的连接线是否可以自制,又该如何制作呢?

楼主:
SMART 700屏是与S7-200同样的RS485接口,所以联机电缆是3-3,8-8,5-5

上面的那句话在网上看到的,这种做法可以吗?

网友A:
用过S7-226与SMART 1000IE通讯,自制9针插头三芯屏蔽线,3-3 8-8,通讯正常

网友B:
可以
485通讯 比较简单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,到时候自己做一根试试

楼主:
今天做了一下测试,3-3,5-5,8-8 这样连接的可以完成通讯的。

网友C(2015-02-05):
一台西门子TP-178触摸屏经常出现死机,即触摸屏上的按钮没有任何动作,断电重启后正常,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请教各位大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