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30):
          厂里有台松下FP-X  C60R的PLC由于输出点没了,我们准备换新PLC,当时我们自己把程序打开看了下,觉得应该买个新的PLC将程序拷进去就能用,谁知道老是报故障,运算错误,ERR红灯一直在闪,换会原来的PLC就没事。在线看了一下,新PLC里面确实缺少运算的数据。。
     机器是自动剪板机,外部有3个编码器作为机器行走的位移信号。脉冲的。与PLC相连的是威纶的触摸屏。   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。。

网友A:
脉冲输出口进行设置没有?还要原点信号IO口

楼主:
没设置。。别的三菱的什么的只需要把程序拷过去就完事了。。这个就不行。。我是新手。。真心 不懂。。。能教下嘛大哥,有个什么说明书之类的看看也行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电工老刘于2014-06-30 20:36发表的 松下FP-X  C60R  下载程序到PLC之后为啥报运算错误?求解 :
          厂里有台松下FP-X  C60R的PLC由于输出点没了,我们准备换新PLC,当时我们自己把程序打开看了下,觉得应该买个新的PLC将程序拷进去就能用,谁知道老是报故障,运算错误,ERR红灯一直在闪,换会原来的PLC就没事。在线看了一下,新PLC里面确实缺少运算的数据。。
     机器是自动剪板机,外部有3个编码器作为机器行走的位移信号。脉冲的。与PLC相连的是威纶的触摸屏。   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。。

出现运算错误一般是数据问题,老的PLC可能在特殊区域里分配了数据,上电调用的!新的PLC里没有这些数据肯定报错,联系编写者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