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尘机VAC 20-4000 能加变频器吗?

楼主(2014-06-30):
http://www.nederman.cn/products/fans-and-vacuum-pumps/vacuum-pumps-and-fans/vac-two-stage-vacuum-fan
机器是除尘机,本身就是一个星三角启动,启动后24小时运转,电机是45KW的,我想问问可以加上恒压变频控制吗?

楼主:
车间不是24小时使用的,估计使用10-16个小时,而且还不是连续使用

网友A:
这个要看你使用的情况来定的。也就是说吸尘口有50个全开可以达到吸尘的效果。可有时只使用10个 或20个。这样的情况加变频才会节能。

网友B:
可以呀,用负压的模拟量控制,相对的风口多了可以自动加频,压力变送器要是加在末端,还可以监控过滤器的封堵程度呢!好想法,我先试试。我们厂的过滤器保养就一直没有没有具体的数据检测,这样可以量化管理了。

网友C:
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啊,用压力变送器检测后,在用DA转换控制除尘机的频率及风机风量的大小,这样可以节能控制啊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助,我打个合理化申请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