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未驱动,半小时后都不敢用手触摸

楼主(2014-07-01):
用的不知名的二相步进电机与步进驱动器, 给驱动器通电后(但未驱动电机),约半小进后,步进电机都不敢用手摸了,太烫了,
这种情况是电机问题,还是驱动器问题?
电流设定都是范围内,如3A的步进电机,驱动器上电流设定3A,2A都试过,一样烫
应改是驱动器问题,正准备换一款知名品牌试试

网友A:
把势能断开

网友B:
接线是否正确?附上驱动器与电机接线图片

网友C:
静态电流的半档开关打开,试试!

网友D:
电机电流不用设大了
相信自我!

网友E:
(ENA- ENA+)使能不用的话不要接线

网友F:
正常,电机是几根线的?

网友G:
早段时间遇到这种问题,我后面是换了马达搞好的。

网友H:
好吧,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,就是驱动电流太大了,调小点后来我的就好了.

网友I:
半流启作用呢如果不用将半流关闭就行了

网友J:
我估计驱动控制器里面有个场效应管漏电了

网友K:
使能接通就可以避免全流造成的温度过高,切记给脉冲时要断开使能!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L:
驱动器设置与步进电机是否匹配,接线是否正确?

网友M:
应该是驱动器设定的电流太长

售后维修!超声波清洗机/电镀设备/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、售后维修等等。电话:13537593836   QQ:60375328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