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01):
[删除]
大家好,我的西门康可控硅模块skkt106 , 触发器用的是宇电的AIJK6 。 控制三相交流输出。现在想把三相交流改为三相整流输出。可控硅还是原来的skkt106 ,触发器还是AIJK6 .我自己把可控硅的主控电路改动了。不知道是否可行,有没有弊端。,自己画了个图请大虾赐教!
  • 下载积分:+1(旭日东升) 单向可控硅触发后过零截 ..

网友A:
    应该是没问题

网友B(2014-11-13):
    注意一下导通角,防止短路,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C:
    在整流输出接上反向二极管和输入ABC上串接灯炮,,,,,检验下就知道....

网友D:
    原先是交流的,变成整流用的话,要只用一半可控硅,另一半不用。即双向并联的单向可控硅用一个。

网友E:
    呵呵!你是对的

网友F:
    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G:
    590的好像是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