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手机上开发哪种工控方面的应用最受欢迎?

楼主(2014-07-01):
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智能手机了。即使是朋友聚会,好些人也是拿着手机不停地按。
大家讨论一下,如果在智能手机上开发一些和工控有关的应用,哪方面的最受欢迎?
比如可以做一个应用,让手机代替触摸屏。或者用手机编程?

网友A:
手机能给PLC编程最好。这样就不用带笨重的笔记本了!

网友B:
我看行
相信自我!

网友C:
比较容易实现的应该触摸屏这块吧,PLC编程不是很方便

网友D:
先搞定手机和PLC的通信

网友E:
手机和PLC、触摸屏的无线通讯

网友F:
手机编程

网友G:
能够实现以下功能,我想做工控的肯定跟离不开手机了!!
1:可以实现与PLC编程。
2:可以实现与触摸屏的编程与操控。
3:可以实现所有需要编程或者需要设置的工控产品。
4:以上这些须是无线链接,是可以通过WIFI或者是局域网链接,目的是为可以实现远程操控。

网友H:
想法是很好,如果真能做出来这东东,也真是高手中的高手了。

网友I:
给钱就可以做 proface和欧姆龙触摸屏已经推出苹果手机或者iPad 的APP应用了 可以映射人机界面 拿着IPAD 通过无线网络到处转悠操作设备。只是那个proface APP需要789块钱。 大公司的电气设计可以搞一个 调试的时候相当高大上。
至于手机想实现PLC编程 那个屏幕太小了 可以购买一台微软的平板电脑 在win8 操作系统下安装 GX软件 可以通过无线现场调试PLC

楼主:
现在有很多工控产品,都有USB接口和以太网接口。可以做一种小型硬件。可以连接具有USB和以太网接口的设备,然后WIFI。
手机连接上网后,工控设备管理中就把这些设备全显示出来。点哪个,就监控哪个。。

网友J:
手机和PLC的通信

网友K:
  能够实现以下功能,我想做工控的肯定跟离不开手机了!!
1:可以实现与PLC编程。
2:可以实现与触摸屏的编程与操控。
3:可以实现所有需要编程或者需要设置的工控产品。
4:以上这些须是无线链接,是可以通过WIFI或者是局域网链接,目的是为可以实现远程操控。
各位工控朋友们,西门子已经开发手机软件控制工控设备、如LOGO APP软件、西门子PLC SMART200软件都已经在手机上控制、修改数据、监控,各个展会上都用的很成熟啊啊

网友L:
模拟PLC和触摸屏最好或是做监控

网友M:
先开发个简单的应用,比如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程序.......

网友N:
值得思考和研究
伟人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,别人失去了信心,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。

网友O:
手持编程器与手机合二为一

网友G:
引用 网友K:
 能够实现以下功能,我想做工控的肯定跟离不开手机了!!
1:可以实现与PLC编程。
2:可以实现与触摸屏的编程与操控。
3:可以实现所有需要编程或者需要设置的工控产品。
4:以上这些须是无线链接,是可以通过WIFI或者是局域网链接,目的是为可以实现远程操控。
各位工控朋友们,西门子已经开发手机软件控制工控设备、如LOGO APP软件、西门子PLC SMART200软件都已经在手机上控制、修改数据、监控,各个展会上都用的很成熟啊啊

在上半年的广州自动化展上就没有看到西门子的LOGO APP软件

网友P:
工控人方便了,估计老板不干,怕万一被黑客攻击,企业就瘫痪了

网友:
只看该作者,20楼的朋友,广州自动化展西门子展示那个LOGO主机加两台SMART IE 700的人机啊,还有西门子大型的人机界面组态成的物料输送系统啊, 隔壁就是西门子LOGO 有两个人机旁边就是LOGO,你可以找西门子客服体验,问下载软件、可以在现场操作啊,20楼的朋支,只是你没有问吗啊

网友Q:
触摸屏就是一个很好案例,湖北有一家触摸屏公司都有27个专利了

网友F:
手机有OTG功能,可以用他和PLC链接

网友R:
买平板电脑也方便啊。

网友S:
这个讨论点不错,这是工控人的心声!

网友T:
这个做出来了,就火了

网友U:
站长好想法,只是要在手机上实现那么复杂的功能可能有点难度,简单一点的比如测速和测温要是能实现就好了。

网友V:
引用 网友G:
能够实现以下功能,我想做工控的肯定跟离不开手机了!!
1:可以实现与PLC编程。
2:可以实现与触摸屏的编程与操控。
3:可以实现所有需要编程或者需要设置的工控产品。
4:以上这些须是无线链接,是可以通过WIFI或者是局域网链接,目的是为可以实现远程操控。

除了上述几点之外

在增加
1、用手机当作简易脉冲发生器。
2、用手机USB连接触屏做简单的修改。

目前就想到这2点

网友W:
会搞手机软件的人,是不屑于搞工控的,人家根本就瞧不起这行业

网友X:
有点可行性,但手机屏太小也不太实用,还是在平板上动动脑子好点.

网友A:
手机与PLC通信可以考虑用蓝牙!现在蓝牙芯片都很便宜,最好以的PLC都自带蓝牙。为了安全可以在PLC上加个小按钮,用时打开不用时关上蓝牙。

网友Y:
楼上的朋友说的好,我曾经在某个地方看到过,有个高手在PLC加个蓝牙接收模块,电脑加个蓝牙发送模块,就可以上传,下载程序了。只是有距离限制,大概10几米这个样子吧。其实做工控的有很多高手的,有很多想法和做法都走在了行业前列,只是国内不太重视技术这块,只能长叹一声了。

网友Z:
plc编程这个可以有,开发一个可按装在手机上运行的plc编程软件就可实现对plc实行编程,艾默生就有一个手编程器是触屏的。这个要是开发出来了、那将是工控行业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。

网友AA:
你讲的是物联网的问题,编写手机程序,通过互联网传输信息,再截取信息流中有用的信号,来控制相关的器件

网友AB:
我买了一个WIN7的平板,可以给现场的S7 200编程,触控笔,鼠标什么的很方便;主要是小巧便携带

网友AC:
Proface已经推出了手机APP- Remote HMI,可以通过无线实现手机与人机的操作共享。也可以通过手机操控电脑进而操控pro-ex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