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项目,有个问题求教各位大神

楼主(2014-07-01):
最近做个小项目,在一条自动化生产线的最后一到岗位加一个松下晶闸管控制 MIG弧焊,需要在新追加的一个站做个回路,达到计数的功能(焊缝数及生产数)。由于是手动焊接,且焊缝的长度不一样,所以对焊缝数的设定一直比较苦恼。不知道有哪位兄弟做过类似项目,求指点一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A:
考虑一下拿个红外线探测器或者光幕之类的放在传送带上计数

楼主:
这个方法只能生产数,我需要的是计焊缝数。计生产数的话比较容易,如果是3条焊缝一台的话,我可以根据这个设定,到了3条焊缝,计数器自动复位,同时生产数+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焊缝断点为计算条件
在操作员不熟练的前提下,是否会出现误计数的情况呢?比如说一条焊缝多次焊接

网友C:
机器人视觉系统帮你搞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机器人视觉系统帮你搞惦
但这个是手动焊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