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200 CPU224XP的RS485(9针)和变频器RS485+、RS485-的2个端子通信

楼主(2014-07-01):
西门子S7-200 CPU224XP的RS485(9针)怎么和变频器RS485+、RS485-的2个端子通信?应该2头都是RS485的通信电缆,我找了半天也没有呢?
天生我材必有用!千金散尽还复来!

网友A:
兄弟,你是人才啊

楼主:
兄弟 哥还是自己做吧 西门子PLC那头做9针 另外那头直接出2跟线~~
天生我材必有用!千金散尽还复来!

网友B:
Prot0或prot1的通讯口
3# RXD+/TXD+
8#RXD-/TXD-
1#接地
下载积分:+1(jiangpc_1986)

网友C:
朋友需要了解学习485和232接线方法。

楼主:
通信线用几芯的?变频器的那2个端子,在通信的时候信号不会受影响吧?
天生我材必有用!千金散尽还复来!

网友B:
在3楼不是已经告诉你了,2根双绞线屏蔽型的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3楼说的PLC,RS4859针端口的1接地,5也是逻辑地,可以接1也可以接5吧?
天生我材必有用!千金散尽还复来!

网友B:
不是,严格意义上说,一个是信号地(5#),另一个是屏蔽连接的接地端子(1#)连接外壳或机壳的。

楼主:
RS485通讯线2端,1个是公头,1个母头,他们的的接线方式一样吗?我买的是公、母2头的RS485通讯线,把母头拆了,该怎么接?
天生我材必有用!千金散尽还复来!

网友D:
你只用公头焊在3和8针上就行了,变频器485+或A接公头上的3号针,485-接公头的8针

楼主:
公头、母头人家已经做好了,公头和西门子PLC接,母头拆开后也是485+接3#,485-接8吗?
天生我材必有用!千金散尽还复来!

网友E(2015-05-24):
我们S7-200上的RS485通讯线2端,如果用母头的话就是接7,8引脚就可以了 然后屏蔽线是不接的。

网友F:
西门子PLC那头做9针 另外那头直接出2跟线

网友G:
西门子这边用西门子的通信接头,出来两根线接485的A和B,不通在反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