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828D的plc程序可以通用吗

楼主(2014-07-01):
如题,我从一个加工中心上传出来的plc程序,可以载入到其他加工中心上吗,系统都是一样的828D,
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事情?
会西门子数控系统的大神联系:
412284839@qq.com
我有西门子系统门路,今后在加工中心、数控机床行业发展

网友A:
这个实际上和所谓同样型号的设备下载同样的程序一样,严格意义上说是不行的。
每一台设备都有具体的参数和机械特性,光凭PLC控制程序实难解决控制问题,就说同样一个开关的位置问题,它也存在着与相关控制回路的位置的关系,可能在实际控制应用中得到不一样的结果。

网友B:
可以,不过你要注意外部IO点是否相同,还有MCP面板上自定义的按键是否一样,另外刀库是否信号一样,型号是不是一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