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波
QJ71C24與FX3U-485BD通訊

楼主(2014-07-01):
如題,不知是 否有人作過此相關的通訊方式,是否能提供範例參考,謝謝。
iteerh@yahoo.com.tw

网友A:
手上只有这个,从IEC中转换过来的,还没测试过!

楼主:
謝謝
但需要的是GPPW 版的
不要用FB功能塊

楼主:
都沒有人作過嗎???

网友A:
简单一点做法:
1、C24用有通讯协议的数据通信,这样PLC的顺控程序都一样了,只是调用协议。
2、采用FX的顺序格式1,在C24协议对话框中填空(可参考FX的通讯手册)
3、FX这边只是设定D8120(上图结构化程序中FX PLC的D8120为6082H),以及站号
后面就是调试了

楼主:
站號要設定多少呢???
Q的 設定為 50C4、0006; 站號0
FX 設定為6082、八位元模式、站號0
還是接收不到

网友A:
50C4?这是笔误吧!应是05C4。
站号设多少都可以,后面发指令时需要包含进去的
建议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试,看协议格式是否正确、有无回应
或直接在线监控数据代码是否回应!

楼主:
我還是搞不懂,通訊好難處理哦,
謝謝你熱心的回答,但這一定要試出來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