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01):
如图,东芝G3变频器,开机出现错误:INV TYPE FORM ERROR (PRESS READ/WRITE),无法开机。

按READ/WRITE键没反应;或先按LOCAL/REMOTE键,指示灯亮后,再按READ/WRITE键,还是没反应。求教中,谢谢!

PS.图片怎么打不开,地址:http://photo.163.com/ejmbcty@126/#m=2&aid=269123915&pid=8906511814

网友A:
出现报警是什么参数读写异常才报警,在断电的情况下,先把变频器的端子排的控制线拆掉啊,在拆掉变频器的面板、其次拆掉负载线后。在插上面板,恢复出厂设置、好像GES参数修改为3.3就行了,你在点动试试变频器运转吗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现报警是什么参数读写异常才报警,在断电的情况下,先把变频器的端子排的控制线拆掉啊,在拆掉变频器的面板、其次拆掉负载线后。在插上面板,恢复出厂设置、好像GES参数修改为3.3就行了,你在点动试试变频器运转吗啊

这是老设备,我没有说明书,而且变频器是进口的,网上搜不到相关资料。具体参数怎么设置?怎样复位我都不会,能否说详细一些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