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01):
公司之前有给一供应商做一台机器:(保修年限已过.不愿维修)
使用安川驱动器:SGDM-08ADA-配安川伺服电机(没有拆下外壳,不知道型号)。
故障:自动运行1-2小时,伺服电机不动作。有时候正在加工中也会这样,单击触摸屏上控制键;伺服电机正反不运行.PLC(三菱FX1N系列)有脉冲输出。放大器无如何报警。
关闭总电源开关,重新启动机器,手动运行观看伺服电机运动情况:还是一样不做如何运动,无如何报警。
现处理方法:把整机关掉30分钟左右开机有恢复正常使用。由此类推。
检测程序无异常(PLC.触摸屏)。
        我不知道这样表达让大家清楚没,请大家帮帮忙,如何发生此问题,解决方案。

网友A:
你怎么知道有脉冲输出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珠珠) 感谢分享!
  • 承接各行业自动化设备维修.改造,伺服,步进,PLC,触摸屏编程,上位机设计电气制做,各种自动化工程安装,电柜制作。陈工135303982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怎么知道有脉冲输出

    用电脑监控

网友B:
    查看伺服U000(不记得多少)输入脉冲,看伺服是否接收到了PLC的脉冲,另外伺服运行控制端子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,在伺服运行一段时间后如果运行控制端子接触不良会自动停机的
  • 下载积分:+5(小珠珠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    监控不准的  你要看看是否有脉冲输出

网友C:
    电源有没有异常,伺服驱动器散热风扇是不是正常啊,伺服驱动器运行时温度过不过高,先检查外部硬件在看PLC程序

网友D:
    当伺服电机出现不动作时,试下用点动方式时电机能不能运行, 如果能的话,那问题就应该出在plc脉冲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