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笔记本电脑通过无线网络修改触摸屏和plc程序

楼主(2014-07-01):
威纶通触摸屏8121x PLC是FX3U的。我把四个工段的四个触摸屏接入一个无线路由器上,通过在软件上设定触摸屏对应IP地址,就可以方便的修改任意一台触摸屏画面。利用威纶通触摸屏的穿透功能,用笔记本电脑通过无线路由器,可以方便的监控,上,下载任意一台PLC程序。无线路由器不需要接互联网。这样省去了插拔数据线的烦恼。
下载积分:+5(shuai3982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讲一讲具体操作呀

网友B:
分亨经验啊

网友C:
请具体介绍一下配置与操作。是不是其它的品牌的PLC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讯修改程序。这样不就可以通用了吗?省了通讯线。

楼主:
配置:威纶通触摸屏MT8121X PLC FX3Uq其他品牌PLC没有试过,估计也没问题);普通路由器,用压好的网线把触摸屏和路由器联起来,我用的路由器是:TP--LINK只有四个端口,所以只能连接四个触摸屏,下载程序之前每个触摸屏要设定不同的IP地址,触摸屏;plc,路由器连接好之后通电。电脑设置:点击无线网络图标

楼主:
我的路由器名称是TP-LINK_12DA,点击无线图标,弹出网络信号信息窗口,点击“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”弹出窗口,点击“TP-LINK_12DA”

楼主:
设定ip地址 电脑上的ip地址不能和触摸屏重复。软件设置点击穿透设定:设置“以太网”------点击“安装驱动”软件自动分配一个虚拟串口,plc上下载程序一定要设置于此虚拟串口相对应,穿透设定的ip地址要和触摸屏的ip地址对应,和哪个plc通讯要把ip地址设置为与之相连的触摸屏ip地址。触摸屏软件要用3.45之前的版本,因为新版本没有RS485 RS232设置,。如有疑问加我qq:310457676 交流

网友D:
其他品牌的plc不知道可不可以?

网友E:
这个是好东西,感谢分享

网友F:
不错,支持,我没硬件无法实现,这个也要看屏是不是有无线通讯功能,没有这功能也不能实现吧,PLC也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