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求教

楼主(2014-07-01):
好久不玩三菱和伺服了。以前玩的也不够透彻。现在来向大家请教。
FX的DDRV1指令,当没有执行完这个指令绝对定位指令的时候我想让伺服手动控制。这个时候电机停止时会抖动,如何克服?在后面加一个减速的程序?

网友A:
电机停止时抖动跟PLC木关系,跟加减速也木必然关系!除非你加减速时间很长!
去查驱动器参数,

网友B:
先:持續使用自動增益調整機能 ,讓伺服馬達連結負載旋轉,控制器自動推定相關參
再:關閉自動增益調整機能,改以手動調整下面參數:
1:負載慣量比
2:速度迴路增益
3:速度迴路積分時間常數
4:位置迴路增益
只需微調就可以看到即時反應的效果

网友C:
调节伺服参数,速度增益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