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S7-200 SMART的数据存储

楼主(2014-07-02):
S7-200 SMART的数据存储 vw只能保持一天,第2天就清零了,是这样的吗

网友A:
这个应该和200一样,要么用 库,要么加电池.

网友B:
Smart 数据是可以保存的,只需要在系统块里选择即可!
工业库

网友B:
电池只是用来保持时钟的!
工业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