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这个配件叫什么

楼主(2014-07-02):
谁知道这个配件叫什么,属于开关类的但是又不用接线的,是电击。
开关按下,缩进去可以自己恢复,下面的不会动
接近开关在线订购:www.gerfk.com

网友A:
好像压力阀

网友B:
有些空压机温控油阀,也跟这差不多,就这东西没外壳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一直在灌水啊

网友E:
就是一种铁芯

网友F:
什么设备上的哦

网友G:
用在哪里的呀,不会是延时开关吧

网友H:
接触点,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