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星三角降压启动

楼主(2014-07-02):
11KW 21A 1P南海九州风机 星三角降压启动采用(220V交流接触器2510 3个, 八脚时间继电器220V 10S 一个,这些普通的元器件可以吗?一般星启动多少S再转换三角启动?)
控制线路 采用如图b所示:

网友A:
a和b控制线路都有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和b控制线路都有问题。
你应当加一个“没”

网友C:
星三角启动要看你电机带的是什么?一般都要15秒以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应当加一个“没”
a和b控制线“没”路都有问题。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肥仔米

网友E:
元器件选型偏大,并且线路有问题!

网友F:
星——三角降压启动的电路图,一般与电气基础知识相关的书籍或是网上多得是,控制方式五花八门,这里不多评述。主要保证KM2与KM3有必要的联锁,不同时吸和即可。在电动机全压运行后,时间继电器最好在不带电状态。根据负载情况一般时间继电器设定在5至10秒;如果不太考虑成本的话,建议FU1和FU2选用小型断路器,如果KM1和KM3选用国产接触器,建议再往高选一档。

网友G:
2个星-三角启动的区别是一个是手动转换,另一个是自动(定时器)转换。
星-三角转换的时间,你可以根据实际电机星形启动过程所需要的实际时间来确实。
比如电机是重载启动时间可能需要长一些,如果电机是轻载2-3秒完全启动完毕了(星形)就没有必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再转换。

网友H:
启动的时候挂一只钳形电流表,电流开始变小的时间就是启动时间。

网友I:
11KW电机接触器选2510加1810加1210最经济
三角形工作时主接触器流过的电流为额定电流
角接触器流过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/√3
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/3
T=4+2X√p,就是4加2乘根号电动机的功率
时间我一般5秒,时间长浪费

网友J:
我们用的一般设15s,带的是鼓风机

网友K:
关于星三角接法的讨论可以看看此贴,
http://www.wangd.com/posts/list/1716271.page
首先,当电机起动时需要何种保护呢?需要过载保护还是需要短路保护?显然,它需要短路保护而不需要过载保护。 电动机线路的短路保护是由断路器来负责的,而过载保护则是由热继电器来负责的。 将热继电器放在角接回路中才是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