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困惹的问题,请求支持

楼主(2014-07-02):
我觉得程序本身没错,已经运行好几个月了。
前天出了意外,亲测。
y0 y1 y2 都在发脉冲,顺序,y2 y1 y0. 错误是Y2发完脉冲,Y1的没有发完,但Y1发完的8029执行了。Y3的
发早了。所以位置走错了。仅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次,已确认Y1执行完的标志位,执行之前是复位的。我想
问是不是PLC本身出问题了??
之后再运行,也没发生这种错误?到底怎么了?

网友A:
上海地铁运行了9年后,发现一个Bug导致了一次重大事故。
所以,请再三考虑一下程序的逻辑以及保护程序是否已经做到位了。
Good Luck~

网友B:
M8029只代表DDRVA ZRN 等指令执行完,不代表Y1执行完.另外发脉冲要看脉冲忙标志位,
另外定位过程中,通常是用脉冲量与脉冲量比较
至于你说的M8029 我还见过发完脉冲,也确认脉冲发完了,M8029就不置ON的,
保护程序得组合用的.

楼主:
感谢以上解答,我的确没做保持程序,就是脉冲量相等的比较。是不是在8029那再AND个脉冲量相等,才是下一步的执行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