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伺服偶尔报11故障

楼主(2014-07-02):
现象:
按伺服电源启动,然后主接触器吸合,马上主接触器又跳掉,查故障代码为11,即编码器故障,但大多数时候能正常工作!线路均已经接地!

网友A:
好像是B系列的经常有这个问题.

楼主:
如何解决啊?

网友B:
模具机温控

网友C:
报11是编码器故障!检查编码器找吧

网友D:
确认编码器线连接可靠后,有可能是驱动器损坏,以前我们出货一台设备也是如此,不过是一直报11的。找到台达代理后换了驱动器后OK论 ASDA-B2 2000W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