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03):
安川G7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,目标转速实际转速均有显示,方向指示灯亮,电机输出电流为零,应把变频器断电投入俩次按启动电机转动。变频器利用触摸屏控制转速PLC控制停止 启动。

网友A:
模具机温控

楼主:
将安川G7变频器主断路器关断两次,变频器正常工作,变频器不断电能一直工作,断电时间长时须上面操作不知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驱动板电源工作不良

楼主(2014-08-19):
谢谢!驱动板换了工作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