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03):
由于不会使用直接贴的方法,请高手下载后帮我直接贴后面多谢!
我的问题是这个程式在使用过程中,I2的最大采集量可设定为200次或更高,但实际只能采集到100次不到,因工程精度要求,更本达不到目 标,所以只有相办法在一个中断周期内采集更多的数值,但受限于第一行中:ICTL  H3    K1中的限制,但说明书中,说明定时中断时间为0.5MS*(s2)K1,我想如果采用0.1*K1的方法就可以提高采集量,但K1使用DT代替后,即使相办法使DT中的数值小于1,这条指令也不会工作了,直接显示为0,而无法采集到任何数量的数据,请问有什么办法改变说明书中说的0.5MS时间值呢?如果能直接改成0.1或是改变K1数值为更小值,我估计就能达到目的了,你说这样行吗?
请问各位高手,我现在在这样的条件下,可以采集量为100个数据,我的目标是读取200个数据或更高,我如何实现呢?请指导,谢谢!
附件: Doc1.doc (163 K) 下载次数:17

网友A:
模具机温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