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量转换程序

楼主(2014-07-03):
小弟是新人,现在想用27-200做个程序,把我输入的量程和4-20MA一一的对应,例如 设定量程100[ 程序就自动对应转换,设定500 就对应500自动转变

楼主:
求大家帮忙呀,我的量程设定是在触摸屏上设定的,我的意思就是不论我设定多少,程序都会自动转换对应4-20MA,如 输入100,则4-20MA就对应0-100,输入500,则4-20MA就对应0-500

楼主:
怎么没人帮忙呀?

网友A:
你同样一个问题发2次了。你能够找到200的库文件?因为这个文件比较大,我无法贴上来,百度上应该也很多的。
库文件中就有关模拟量转换为工程量的文件。

网友B:
这个好做,读上来的数/(32000/20),模块要设置4-20ma就行

网友B:
读上来的数/(32000/100)100就是你要设定的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