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03):
如题:各位大大。。。伦茨EVS9328-EV变频器参数怎么考贝到新的伦茨变频器里头

楼主:
坐等大侠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型号的LENZE是伺服驱动器还是交流变频器???????

网友B:
EV是变频器,ES、ER、ET是伺服控制器,只是替换一个新变频器,用操作面板EMZ9371BB先把旧变频器的参数上载,再下载到新的变频器即可,参数好像是CD002和CD003,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变频器说明书;还可以用电脑把参数保存再下载,这需要两款硬件模块,价格不便宜。

网友C:
这个说明书上不是有吗?

网友D:
03-11读出,02-20写入然后再保存就可以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大,刚刚我也从伦茨技术服务人员那里了解了。

楼主:
我也把找到的资料在这里共享一下:伦茨9300变频器详细说明书,记得要全部下载好再解压哦,不然打不开。
附件: 9300.part01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85
附件: 9300.part02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75
附件: 9300.part03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74
附件: 9300.part04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79
附件: 9300.part05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70

楼主:
接楼上。
附件: 9300.part06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72
附件: 9300.part07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67
附件: 9300.part08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69
附件: 9300.part09.rar (1424 K) 下载次数:68
附件: 9300.part10.rar (193 K) 下载次数:5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