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读出运动CPU里面的程序

楼主(2014-07-03):
从日本进口一台机台,PLC用三菱Q系列的,有两个CPU,一个CPU型号为Q03UDE,另一个CPU为Q172D,我用GX编程软件可以读出第一个CPU的程序,用MT Developer2 读不出第二个CPU的数据,请问软件要怎么设置啊。

网友A:
MT Developer2 如果版本过低,则不支持Q172D的,读运动CPU的程序,用MT Developer2 是正确的。

楼主:
谢谢二楼朋友的回答;
用MT是可以找到两个CPU的,但读取不了程序,提示“连接目标CPU不是运动控制器,错误代码
”0x80205001,
如果直接连第二个CPU,则提示连接目标OS为{SV223QC VER30B1},
处理方法:请使用兼容的软件包;
是不是日本人把程序锁起来了????????

楼主:
就是需要OS版本为:OS为{SV223QC VER30B1},
而目前从三菱网站上下载的MT版本只支持SV22QC,,,SV43QC

楼主:
请问各位大师谁有该版本号的OS软件包

楼主:
或者谁有在出售这个版本的软件包,可以有偿出售给我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或者谁有在出售这个版本的软件包,可以有偿出售给我。
找三菱或者设备供应商吧,一些OS是专用的,三菱不免费的。

网友B:
三菱有些东西国内和国外是不一样的,我曾经碰到一个项目要110根伺服走同步的,原以为三菱的不能用,后来三菱的拿出一个方案,以级联的方式,最多可以控制1280个伺服,而且OS也不一样,是SV22Y04,国内96轴的同步的一般是SV22Y03,恶心的小日本!

网友C(2021-05-12):
这个我也找不到。

网友D:
OS版本为:OS为{SV223QC VER30B1}
这个是日本东洋与三菱合作开发的专用版本,没有卖的,我也找了很久。

网友E:
学习了。这高端的东西,小厂基本没接触到的。开眼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