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搅拌机秤料改造求助

楼主(2014-07-03):
我厂有台搅拌机(小型一方机)以前是单片机控制,单片机的功能有校秤,配方,自动配料。称是有3个压力传感器并在一块的来控制料的多少,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板子坏了,我想改成PLC控制,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方案没!小弟新手

网友A:
朋友不妨合作,我们做过称重项目混凝土

网友B:
买个称重的仪表接进去

网友C:
我们这很多种设备

QQ:346994482

网友D:
PLC+触摸屏实现校秤、配方、自动配料是很容易的,三个重量传感器可以直接将信号送人专用的PLC模块里,处理这些数据有很多实例。 单片机我也能帮你修复。。。。记着我是新疆的自控工程师啊,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。

网友E:
配料表一块全搞定别的什么都不用

网友F:
其实单片机板子也挺容易修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配料表一块全搞定别的什么都不用
确实如此,对小型设备来说,PLC+触摸屏是大大的浪费。我见过一个小型的混泥土搅拌站,没有PLC,也没有单片机,只有二个配料专用控制器(即配料表),当时我眼都大了,原来还可以这样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