粘鼠胶自动刷胶怎么设计?

楼主(2014-07-03):
一家做粘鼠胶的公司想把刷胶做成自动化,待刷的纸张有A4差不多,1mm厚;待刷的胶须加温至60度,刷好后要把纸对折,速度要求2到3秒一张,做好的粘鼠胶要摞好。主要是机械方案不好做,有几个方案,要是每个方案都试成本会增大,有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设备,给个提示,谢谢。

网友A:
里面有胶不好折啊。

网友B:
能吧老鼠都粘住 那得多粘呀
每天一点点

网友C:
机器做好了没,我能力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能吧老鼠都粘住 那得多粘呀
可能你没用过。其实胶不一定很黏,原因在于老鼠爬到胶纸上之后,会不断加大粘的面积,哪个部位碰到胶都会加重
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老鼠是活活被困在胶纸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吧老鼠都粘住 那得多粘呀
加温后就不那么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机器做好了没,我能力做
你做过类似项目吗?